请教各位“口径测量器”的作用?

楼主(2007-10-30):
请教各位“口径测量器”的作用?
与“slefscan有联系吗?

网友:
你的术语不知道用于何处?显卡的窗口口径?问题要描述清楚、详尽。

网友:
这是硬盘专栏,当然是PC3K了!

网友:
哈哈是不是用金山之类的翻译软件翻译的呀,我在PC3K中也没有见过类似术语,还不如你直接把英文发上来好过

网友:
跟SELFTEST没关系
是指PC3000能否自动识别出硬盘的家族代码也就是哪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