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L80A?

楼主(2007-10-30):
清华同方7L80A.一玩游戏,图象就变大,看不到边框了.退出游戏后.桌面也变大,调整菜单也无效,恢复出厂设置会出现,青色,绿色等颜色,调整分辨率也无效.有时多开几回显示器电源开关会恢复正常。放凉了也可以恢复正常.是不是mcu坏了?这种mcu好买吗?
桌面

网友:
是MCU问题.

网友:
MCU坏了,我这儿有原装板,邮购一全回去装上就行了

网友:
你们说的是mcu坏了?不是程序坏了是吧?,换mcu要多少钱?写程序要专用的编程器是吗?

网友:
这是清华同方的通病,只用换带数据的MCU.这种MCU上一般都贴有一小纸片,有一个型号.换时要记下这个型号. 这个通病就和三星的通病一样,芯片型号也一样.

网友:
MCU不容易损坏,里面的程序容易出问题,基本上重新写一下程序就OK了,只有少部份是MCU本身出了问题造成的,这种MCU拿来编程的时候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