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9液晶帮障,在线等复!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07-10-30):
有一台HP Vs19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加电指示灯不亮,电源芯片为SG6841,实测主电源无输出,SG6841各脚无电压,断电后300V电压下降很慢,6841已更换,还是一样,开关管测量没什么问题,不知是哪里问题?另外有谁知道SG6841正常时各脚的电压值,一并告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应查一下SG6841的供电

网友:
IC的第3脚有3V电压,其它脚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