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显卡部分显存,显卡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7-10-30):
摘掉显卡部分显存,显卡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能的 不过好像要成组的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就是容量少了。

网友:
但我试过好几块.拆少了更严重的!!昏.是不是拆得不合啊~!!

网友:
拆掉好像会花屏的哟......

网友:
没问题!不过拆掉后flash 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有机会我会自己试一下。。。然后公布结果。。。。

网友:
拆了显卡的显存应试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显卡的BIOS内的显存数还是原来的

网友:
我拆了一个5200的显存,现在好了,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用??

网友:
可以的好象。。。。。。。。

网友:
问四极管

“我拆了一个5200的显存,现在好了,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用??”拆的是那个显存?跑过3DMARK软件吗?如果拆了不花屏,但3D功能都没了的话,这个问题该怎么看?我不明白,显卡显存是不是只要有前32位(前两片)不是坏的,就能正常进WINDOWS(不花屏),只要前16位不坏就能进DOS(不花屏),对这个有较深认识的人请站出来说一下。

网友:
没来得及试呢,不过A卡不太好弄拆了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