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F17069HB(AOC7K1R代工)图像左右缩不小且枕形失真,如何检修,谢谢(已修复)

楼主(2007-10-30):
联想LXB-F17069HB(AOC7K1R代工)图像左右缩不小且枕形失真,1024*768 75Hz时行电压136V,更换TIP122无效,各电压如下:80V 14.6V 57V -11.7V电压好象都基本正常,到底会是那里有问题呢?向同行请教了,谢谢

网友:
肯定是枕校电路有问题.是这种机器的通病.故障点是一个BF423的PNP管.

拆掉即可,

网友: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BF423的NPN管,奇怪了.

网友:
查查,接122路上的,二极管,包括阻尼二极管

网友:
我印象中修过一台AOC还是TCL类似故障是两个相串联的稳压二极管大体位置在高压包下方,横向排列,而且位置不好拆,你参考一下,时间久了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建议检查行幅控制管和阻尼二极管-----阻尼二极管击穿导致行幅变大而且不可调节,并拌有枕形失真。

网友:
发份图纸给你参考一下,也许有用

网友:
图在这里,你看看!

网友:
修这些问题关键你要有个检修流程.不然别人也无法提供更精确的定位.检修流程.断开行幅管TIP122  C极.看行幅是否能变小.(标准为正常显示器断开行幅管C极时的标准.此时行幅管C极电压应该在20-30V左右.相信一个专业的显示器维修人员都知道.)如不变小,则问题出在校正电路,1:检查校正管是否有明显击穿的.校正电容是否是明显胀了起来的.2:检查阻尼管是否有击穿的.特别是对地的那只.要重点检查.如断开行幅管C极行幅能正常缩小.则问题出在行幅管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这没有几个件.仔细查一会便可查出.

网友:
思路虽然明确,可是还是查不出故障零件呀!!!断开TIP122的C极,行幅没有变小,校正管没有击穿,校正电容正常,阻尼管正常.到底会是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
联想17寸显示器行幅宽且不可调的维修经验
日前接修2台联想显示器,型号为:LXB-N769A,故障现象为:行幅宽且枕形失真不可调。关键点电压:B+156V,TIP122的C极:6V。测STV9118的枕校输出端在调节行幅时能变化。

费了很多功夫,始终没查出问题。先后多次代换了高压包、TIP122、阻尼管、S校正电容。最后将枕校电路的元件地毯式检查。终于查出是D406的问题。2台都是这个小二极管的问题。该反向漏电(具体表现为:用数字表二极管蜂鸣挡测反向应为无穷大,结果该表显示为1500)。应拆下检查。

坏件D406型号为;E106,我用RU2代换后考机一切正常

以上是转贴,经查确为D406漏电(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显示为1680,用E107更换后,OK

之前也查过此管D406,正反也好象测过,怎么就没发现,真是吐血.下次一定还要更加仔细才行----细节决定成败--说得一点也没错
还有就是感谢各位回帖的同行,特别是9#的长风同志,正是你们的热心回帖才使得我的问题得已及时解决,,希望我们的大家庭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