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各电压偏低(已修复)

楼主(2007-10-30):
815e主板显示FF,查CPU供电,各电压偏低或0V:主供电1.1V,PG2.0V,复位1.1V,时钟1.0V,内核电压为0V,外核电压0V,就在想一想从哪里入手查时,闻到糊味,看内存旁APM3055L发烫,查此管一脚接内核电压脚为0v,用APM3054代替后,OK
cpu
cpu供电

网友:
这就是所说的CPU不过测内存供电?

网友:
LZ的RP还是很好的。

网友(2008-03-03):
APM3055是电源IC吗?我想楼主应该先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