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0-30):
西尔特280U编程器用最新的软件能否刷915主板以上的BIOS(sop-8)8脚的?

网友:
不知道,你只要换个转换座,可能就行了,我用的是580U的,也是要买一个八脚的转换座才能用的

网友:
兄弟有钱啊,用580U,我知道要用个转换座,但能不能刷的问题

网友:
你下载它的驱动装上,看一下里面的硬件列表有没有芯片的型号就知道了支持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