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磐正EP-8KADI主板的问题(不算解决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7-10-30):
有块磐正K8的主板,上AMD3000的U开机就保护。测电源接口上的主要测试点3.3v.5v,12v,都没有出现对地短路的情况。而且只记得除了这些主供电短路会出现保护外也不清楚还有哪些情况会出现电源保护?请各位老大们来指点一下。。。
另不上U的时候开机却都是正常的,于是怀疑U的问题。换上一AMD3700的U,开机正常了。一路跑码FF-C1-C3-....-25-26-29然后就不动了。
键盘鼠标都没有反应。那个代码29是指的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过25,26都应该能亮了啊?[这些代码是主板上集成的测试卡上的显示。]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来指点一下。
ps: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换了块U{AMD3000}的。一开机居然OK了,开机正常,一路跑码到FF
:,显示器也亮了。
只好当作U坏来处理。其实我把它的U放在别的板上可以正常开机点亮。唉,头晕。。。
[
]
显示器
测试点
主板
不清楚

网友:
看来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真不好回答

网友:
有可能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也不排除CPU的可能。

网友:
如果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不上U时和上别的U[AMD3700}却又是可以开机。只是不能点亮。不知代码29是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