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问题

楼主(2007-10-30):
我这有一块红色815主板,能触发上电,但关不掉电即关不了,开机测2.5V只有0.9V,1.5V   2.0V都正常,主时钟电压1.25V,辅时钟0.9V.PG电压2.75V,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下CPU座有没有复位

网友:
关不了机我只知道查那里  至于怎么修也不是很懂
查开机PW-ON的一脚是否有高电平。COMS线路是否正常。紫色5V是否正常。南桥。等等
对了不知道开机后跑码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