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死机

楼主(2007-10-30):
昂达NF4主板,启动进入桌面后死机,不定时,有时候半分不到,有时候半小时, 按机箱上的重启键重启后运行就正常了  一天也不出问题

系统恢复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建议更换个内存条测试一下

网友:
好了  不是内存问题   是键盘问题  假的双飞燕 键盘
换了一个好了  还是假的 没办法 买的时候是假的 只给换假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哪样。。。。。。。。。。。。看来现在的怪毛病太多了

网友:
现在什么东西都水哦,修东西得全面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