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加电CPU风扇反复重启,机器不亮。已解决!分享

楼主(2007-10-30):
一块845的板子,是海信原装机的。加电后CPU风扇转一会就停,随后又转,反复这样,机器点不亮。
换上假负载和DDR内存卡,上电测试,CPU核心电压,复位信号。时钟都正常。测内存电压0.8V正常为2.5V内存时钟不起振。由于刚学修主板,感觉时钟不对,就先把14.318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不知道换的对不对。然后跑内存供电。跑到3055电压不正常,把3055换掉,再点机器,亮了。故障解决。但不知道,基准晶振和电容该不该换,高手请指点!

网友:
修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把不正常的的或坏的修好,使其正常工作。好像换晶振是多余的,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
第一步都测电压为0.8V肯定不对了,直接换3055就好了,甚好是多余的.

网友:
典型的内存供电mos问题,查都不用查,测内存电压低于2.3,G极有电压就换了...换晶振有什么用?

网友:
检修思路有错, 应该先是供电再时钟,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上过当时没有3055将D S直接短接后电脑正常一直到今天没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短接后3055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短接的时候不就变成3.3V了吗?这样的话电压是否太高了点

网友:
我想短接有些板还是能工作的,3。3V经一个二极管后再给供电管供电,直接短接是2。8V多一点点。经供电管后是2。5V(机型是8I2003)

网友:
哇!!!!   3055短接还能使用呀,

网友:
学习中,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2008-01-28):
我遇到一块联想的也是这样,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内存供电的来的不是更快???哈哈~~~~~~~~~

网友:
3055将D S直接短接后电脑正常一直到今天没出现问题,不稳定,我试过的.

网友:
3055多的很,短接不稳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