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现代17"显示器开机很模糊

楼主(2007-10-30):
CRT现代17"显示器开机只显示字不清楚,   缺色

网友:
你先把管座换掉试一下!

网友:
先把图像模糊这个问题解决再说缺色的问题.显示器模糊一般检修原则.先清晰后模糊,高压包坏.先模糊后清晰管座坏.

网友:
还有一个是CRT管坏模糊的放在最后考虑

网友:
谢谢师兄的指教 高压包和管座都没问题,查来查去是视放电路出了问题,视放块LM2469TA烧了 ,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