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P6IEAT主板为何支持不了图拉丁。

楼主(2007-10-30):
我这里有好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支持不了图拉丁,论坛里的高手们,你们见过的板子比我多,是不是这块板子要跳线什么的呀,我见过这板子是可以支持图拉打的,不知道现在这里几块为什么支持不了图拉丁。我用EVEREST软件测试了一下,上面也说可以支持图拉丁,可我换了好几块图拉丁就是不支持,对了,这种板子好像有有时开不了机的通病,有时又能开机,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郁闷中,跪求高手们指迷经。先谢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该板是B-step的,支持图拉丁的。为什么现在不支持了,不大清楚。

网友:
呵呵,几年前,用过生料带,屏蔽了图拉丁的四个脚,再在主板上把2个调节电压的脚接到vss,(1.5v)再上810,694等本来不支持图拉丁的板子,除了个别板子有点问题,所有C3都成p3,且全为133外频。

网友:
刷最新BIOS了么?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这几天有事没有来,这个板子现在能支持图拉丁的,就是在CPU座旁的跳线乱跳了一下就行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反证现在就是行了,可是有的和这个一样的主板就不要这样跳线的,就可以支持图拉丁,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