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偏色

楼主(2007-10-30):
最近接修一台联想LXM-WL19AH的显示器图象偏红,调整3基色有变化单不理想.请问那位大侠能提供帮助呀??是不是数据坏了呀?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我换代用驱动板正常呀,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数据坏了

网友(2007-12-26):
这个显示器使用40秒左右恢复正常!

网友:
你就写过数据吧。这样是比较方便解决!
传个图就好一点。

网友:
联想的机子24C数据出问题的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