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测量?

楼主(2007-10-30):
各位大虾能发给我一份详细的主板电容好坏测量资料吗?在此谢谢了!!!!!!
资料
主板

网友:
电容有时是不能测量的,只能代换。

网友:
电容当然是能测量的。拆下电容,用电容表测其容量,可知容量有没有损失。然后测漏电流(在标称电压下测),一般这两个指标可确定其好坏。当然还有其它参数都是可测量的。我一般这样测电容,将电容拆下来后,充上标称电压,再用万用表测电压不下降者是好电容(下降速度与容量有关)。

网友:
那么小贴片电容呢,怎么测呢,电源IC,PCI-E旁的电容都常坏啊,我是用万用表的阻值档打,看它有没跳变,但好象也不太准,,有没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小贴片只能取下来测量了,在板子上自能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