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维修的主板思路

楼主(2007-10-30):
我们是新手,我们的思路是,当你拿到你块主板你先看有没有断线的,然后量它有没有短路看,供电,时钟,复位,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上CPU侧试,能不能点亮,如果不能,点亮就打AD线,看有没有空焊,假如没有空焊就刷BIOS看一下.
  这是我的维修思路,下面我就不知到,我要怎样做了,如果供电,时钟,复位,AD线,BIOS也正常我就不知到我也怎样去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假如这些正常我要怎样做才好呢!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要仔细观察扳子的表面有没损伤,如果确定自己都查过了没问题了那也没办法咯

网友:
学学,我也是刚开始学

网友:
我们是新手,我们的思路是,当你拿到你块主板
1.先看有没有外观之类的不良,比如断线的.,短路....等等.
2.供电正不正常.
3.如果正常就上CPU侧试,能不能点亮.
就是当00了,接着就比较复杂了.因为"00"的原因很多,只能先参照开机时序来追.

网友:
补充楼主的测试思路:还要看北桥到南桥的HUB-LINK总线是否正常;BIOS到南桥的LPC总线是否正常; PCI到南桥的总线;如果还是不行,换I/O;I/O不行换南桥;南桥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我和你同感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