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块硬盘

楼主(2007-10-30):
1.一块硬盘是笔记本上的ibm的硬盘20g的,里面咔咔的响但有时候会正常

2.一块台式机用希捷40g硬盘,打开分区提示硬盘未格式化但是又格式化不了,不知道从哪里查请指教

网友:
第2个硬盘你先低级格式化一下再分区

网友:
第一个比较简单,把螺丝松一下,把板子尽量往插线方向靠上紧。也许就好了。不行再用MHDD的erase擦一遍。还不行估计你也弄不了了。
第二个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第一个是怎么用的,装在移动硬盘盒子里用的话,有可以是盒子的问题
第二个多半是有坏道了

网友:
第一个大概要壮烈了。

网友:
第二个先用MHDD测试是不是出了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