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显示器的下部有黑色回扫线和轻微卷边.场块是8172,查各个引脚的供电,正常,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正常,换掉场块和相关的电容,但还是有黑色回扫线和卷边.屏幕上半部分正常,请高手指点
[
]
显示器

网友:
检查负压供电部分所有元件.特别是该支路上的所有电阻.

网友:
场压缩了,元件如无问题考虑场DY

网友:
是场部分有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是场负压供电部分滤波的问题,,,重点查一下负压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A:
对一定是负压供电有问题.换了负压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大致是场负压供电部分滤波的问题,你试试重点查一下负压供电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