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数据恢复之仙人指路!

楼主(2007-10-30):
迈拓硬盘数据恢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磁头的问题(6Y最多)另外一种是固件的问题(2B、6E固件最易丢失,因为是薄盘,所以散热差),对于前一种情况,可以从声音上判断,因为他敲盘有一种拖尾的声音,不像固件丢失的敲得清脆,由于前一种情况很多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讲后面的那种情况,第一步加载LDR,跟修盘一样,首先要认得到盘,加LDR对于校验码不是很严格,因为他只是准备一种工作状态,不过从写入的快慢可以判断它是否跟较验码一样,如果相同,则写入的速度很快,绿灯闪个不停,写入不同的也可以进入后查看固件区,像059D、500A这些就是较验码,认盘后可以不写RAM,如果还不认的就要写RAM了,认盘后接下来就查看那些固件坏了,1B(G表),18(P表),33(综合缺陷表)这三个表最重要,首先要将里边的模块全部备份,以防不测,就算拿不到数据也不致于破坏数据,1B,18可以从其他盘备份的固件写入,但33不行,因为33包含有18和1B的缺陷表信息,如果写入了就会发生地址偏移,就会出现乱码!暂时就写这么多,给大家提个醒。
数据恢复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之谈。做数据最重要就是1b,18,和33,如果动了这几个表。。估计数据是完全出不来了。。记得以前在深圳有个朋友给人恢复数据。做出来后。就把这几个表备份,然后在乱写几个进去。。向客户要高价,那数据估计只有他能做了。当时还骂他是个黑人。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没有人顶?

网友:
好啊,超经典 ,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知D版的PC3000能不能做得到?

网友:
补充一下,37#和U-LIST也不能写,写这些数据直接玩完,2B的G表可以清,不影响数据,但会出现坏道,用DE还是可以提出数据的!

网友(2007-11-30):
谢谢啊 不错的思路啊 修东西就是一个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