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救:康柏N410C本本问题!!

楼主(2007-10-30):
一块康柏N410C本本主板,能正常使用电源,拨掉电源使用电池,四五秒钟就自动关机(电池是正常的),单用电池开机也是如此,另电池能正常充电。
现已更换电源IC LM2601 MAX1632无效,查各个地方电压都正常,请教各位达人,到底啥地方出现问题?
急啊!
掉电

网友:
电池确定是好的了吗

网友:
电池有问题,这个机器的电池放电电路好象都是做在电池里面的。。。。

网友:
电池在别人的机器上用得很正常
还是请教达人能不能给点具体的意见呢,今天拆下量所有电容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