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显示器要开十分钟才亮<已修好>

楼主(2007-10-30):
今天修一个明基显示器,开机要十分钟才亮,关了过一个小时再开又这样,检查高压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亮时,指示灯不断的闪烁,按键失灵.十分钟后就好了,按键也正常了,图象也是好的了.可能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MCU供电部分

网友:
有一个ALC1084-33M的管子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起动,是主芯片供电的

网友:
明天找一个换一下,看能不能搞好,不好的话,就要换板了.

网友:
附近有一个线圈电感,你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吧

网友:
我再去试一下,有什么情况再来,我在家里,马上去修

网友:
换了管子没有好,换了电感正在测试中

网友:
更换板子上的滤波电容,加焊电感线圈,重写MCU程序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故障呀 >  不是电源的问题,用好电源换了的没有用,换了附近有一个线圈电感,加焊了高压板上的电感线圈,没有写MCU程序的工具,没有办法重写MCU程序.试机暂时正常,还要测试两天

网友:
MCU里面的程序坏了,重写MCU程序就OK

网友A:
今天早上可以开机了,还过1-2天没有问题就差不多好了的.<换了电感后,补焊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可以开机了,还过1-2天没有问题就差不多好了的.<换了电感后,补焊电路板>

很多机器这样的情况都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手去

你可以用手去感觉以下温度  .看看是哪个芯片性能不稳定呀?

网友:
它是冷的时候不能开机,开了后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用手去感觉以下温度  .看看是哪个芯片性能不稳定呀?>>试过了,没有找到什么
异常

网友:
有谁知道那小电容那里有卖的16V220UF的,液晶主板上用的高度是6MM的,直径在8.2MM的

网友:
是板子上的电解电容的问题,在发生故障时在电感附近的一个电容上并一个220UF-470UF的电容就好了,反复试机正常

网友:
换电感和加焊没有什么效果,电容是超小的没有换的,只有用小体积的电容放在有空间的地方并焊上去<买不到小的电容,没有办法的>

网友:
50V 1UF?25V 100UF?
这两种电容我有备的,便宜啊, 3分,5分,

各备了一百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容用100UF代用也可以,主板上很多,我换过N个,都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