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到XP界面,鼠标都看到了就掉电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10-30):
电脑启动到XP界面,鼠标都看到了就掉电是什么原因啊?
掉电
电脑

网友:
病毒,显卡,电源和某些文件损坏都有可能吧。
我举一个以前的例子,
就和你的一样,一进入图形界面就塔地掉电了。
就是电源供电不行。估计有可能是显卡进入图形界面时工作量增大,需要电流量突然增大,电源一下子供不上。换了个好点源就没事了。
还有就是病毒和一些文件损坏了,重装系统就没事了。
这是以前碰到过的情况。你参考下

网友:
“就是电源供电不行。估计有可能是显卡进入图形界面时工作量增大,需要电流量突然增大,电源一下子供不上。换了个好点源就没事了。”
楼上这个分析有道理。

网友:
换个新电源试一试 和病毒也有关

网友:
你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你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不行就换内存试

网友:
你所谓的掉电是重启了还是关机了?
我有一块板,老是时系统或在界面的时候就重启,是主板电容的原因,换了就OK了.

网友:
换电源试。。还有。。其它硬件也会造成掉电。。我碰到过有网卡。。内置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