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XM-F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7-10-30):
换过8705后C4的U能点得亮CD2.8也可以点得亮,但问题出现了CD2.4的就是过不了C1内存档.换好几条内存也是过不了.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有哪一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近来谈谈吧.

网友:
主板 产品型号 GA-8S661FXM-F
PCB 版本 1.0
CPU 广商 CPU 型号 外频 800
Intel  P4-Prescott 3.4G 800 N/A
Intel  P4-Prescott 3.2G 800 N/A
Intel  P4-Prescott 3.0G 800 OK
Intel  P4-Prescott 2.8G 800 OK
Intel  P4-Extreme 3.4G 800 OK
Intel  P4-Extreme 3.2G 800 OK
Intel  P4-Extreme 3.0G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3.4G (HT)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3.2G (HT)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3.0G (HT)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8G (HT)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6G (HT)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6G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4G 800 OK
Intel  P4-Northwood 3.06G (HT)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2.8G 533 OK
Intel  P4-Prescott 2.8G 533 OK
Intel  P4-Prescott 2.4G 533 OK
Intel  P4-Celeron D 350 3.2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45 3.06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40 2.93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35 2.8G 533 OK
Intel  P4-Celeron D 330 2.66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25 2.53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20 2.4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15 2.26G 533 -
Intel  P4-Celeron D 310 2.13G 533 -
Intel  P4-Northwood 2.66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2.53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2.4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2.26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1.73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1.6G 533 OK
Intel  P4-Northwood 2.6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5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4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2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2.0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1.8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1.7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1.6G 400 OK
Intel  P4-Northwood 1.5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2.0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9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8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7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6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5G 400 OK
Intel  P4-Willamette 1.4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8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6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4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2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1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2.0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1.9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1.8G 400 OK
Intel  P4-Celeron 1.7G 400 OK

网友:
自己接着回一下,看到了吗?
CD2.4 不支持. GA的板子都可以到官方看到这个资料.

网友:
Intel  P4-Celeron D 320 2.4G 533 - <---------------这不是CD 2.4吗??

网友A:
你看后头没有OK 两个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后头没有OK 两个字 !!!!!!!!!!!!!!!!!!

没有看到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