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10-31):
来自: 黑龙江绥化 来自 黑龙江绥化
硬碟上原本有數個主分割,但無擴充分割:
進入 SPFDisk 硬碟分割工具並選擇等待救援的硬碟,按 [TAB] 出現主功能選單,選擇搜尋開機物件的功能,此時會開始找尋啟動啟動物件,請將找到的啟動磁區位置記錄下來(可按 Pause 鍵暫停搜尋)。
由於主分割最多只可能建立四個,且使用者不見得有建這麼多個分割,若搜尋結果疑似啟動磁區的分割數量正好為使用者原先分割的數量,那麼不必考慮,以這些搜尋到的磁柱資料作為各分割的啟始磁柱,且結束磁柱為下一個分割的啟始磁柱減1,兩個分割不應該出現重疊的區域。建立完成後儲存時選用非破壞性儲存,且詢問是否調整 DOS 啟動磁區時選擇 N (假設啟動磁區並未損毀),如此便將分割表救回來了。
倘若搜尋結果超過四個,則還必須進行過濾的作業。
復原過程裡如果有 DOS 的分割,則可用〔參考復原〕的功能進行回復(假設啟動磁區並未損毀),此功能從 99-002 版開始支援!
有擴充分割:
方法與上雷同,但必須注意的是那些啟動磁區是是主分割的,而那些是邏輯分割的,也必須找出擴充分割的啟始及結束磁柱,使用法 (II) 所搜尋出來的不僅是啟動磁區,也會摻雜邏輯分割表在裡面,所以要特別分清楚,最好是先還原主分割,如此最後剩下的空間就可以說都是擴充分割的區域了,除非您尚有保留空間,否則請都剩餘空間建立一個擴充分割!
通常搜尋結果若在同一個磁軌上第0面找出的是[分割表],而第1面找出的是[啟動磁區],那麼這個分割幾乎可以斷定是邏輯分割了,使用者只要知道原本建立了多少個邏輯分割,然後將搜尋到的邏輯分割位置在紙上排列一下,檢查有無重疊的區域,若有則必須判斷何者才是真正原本的分割,此時進行邏輯分割的建立,以方才紙上所記錄的磁柱資料逐一建立,建立完成後對每個分割執行〔傾印內容〕的功能,看是否所顯示的都是啟動磁區,可經由啟動磁區的標籤辨視,例如: MS-DOS 是 MS-DOS 5.0、Win95/98 以上版本則是 MSWIN4.1 、Linux 安裝在 Super Block 的 LILO 同樣是LILO、WinNT 則是 NTFS.....等等。
同樣的,復原過程裡如果有 DOS 的分割,則可用〔參考復原〕的功能輔助回復工作(假設啟動磁區並未損毀)!
基本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