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档c1?

楼主(2007-10-31):
这块主板严重烧伤,其中一个内存槽都烧化一截。供电管换了,电压供电正常。
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都正常。也刷BIOS了
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正常
测量北桥的供电是正常
频率跳线
就是不过内存。
刷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主板,它采用的是IT8705的IO与BIOS在同一角,靠内存附近,你把8705换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建议你换一块CPU试一下,AMD的芯片有这种可能哈

网友:
IO也换了.换换CPU试试.

网友:
换CPU也不行。还是报警。

网友:
看看线有没有烧断的 以前有内存线烧断的

网友:
把烧坏的那个槽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