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能找到并播放歌曲,可音箱就是不出声

楼主(2007-10-31):
有没有人遇这过声卡可以安装好了小喇叭也出来了,就是播放歌曲时喇叭没声.是哪问题呀!谢谢.

网友:
我就碰到过,是主板跳线问题

网友:
应该说是主板声卡那里的跳线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并确认声卡驱动正确的话,你再试下录音是否正常,否则声卡芯片挂了

网友:
机箱上的前置音频线没插正确,如果没插,就把主板前置音频的跳线插上。

网友:
一般都是后面的跳线没有接。

网友:
最常见的是驱动不对 比如ad1885用了alc655的驱动就是这样的
最常见的就是你用了ghost的xp 装上他认了声卡你就点了下一步就是这样的

网友:
首先看是集成的还是插卡式的。都有相应跳线输出声音。1,检查孔插对没?2,检查跳线插对没?都对的话就是声卡里面的功放电路(或者DAC电路)坏了。集成在声卡芯片里的功放(或者DAC)是没法修的。碰到过一个插卡的声卡功放坏了的(ALS4000),有时就有点点大声音(严重失真),有时没有。

网友:
换过声卡芯片还是没有声音?????跳线正确,是板载的声卡.驱动绝对正确,因为原先这台机俺修过滴就是这款驱动.

网友:
8楼说的很清楚,如果是板载的话,还有可能是声卡的放大三极管坏了,

网友:
老子遇见过这个问题。多半是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量下那个给声卡供电的东西.12V转5V的查查啊~!

网友:
会不会IO有关呀

网友:
我用ALC201A代换ALC665后也是这种情况,不能发声的!

网友:
这应该是声卡芯片或是放大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给你一张alc655的电路图你自己看看吧

主板集成声卡电路图(ALC).pdf

网友:
七楼说的好:最常见的是驱动不对

网友:
最常见的是跳线问题,,,

网友:
找出芯片的两个输出端,在主板加电的情况下用镊子分别接触这两个点,听音响的反应就可判断出故障的所在了。芯片图纸楼上有。

网友:
一般来说是驱动不正确.或是声卡没有驱动.

网友:
还是现确认一下喇叭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
要插对孔才有声音哦....

网友:
重新安装声卡驱动,不行就在网上下一个。在不行换个PCI声卡试,如果出声了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重新装一个原版的驱动

网友:
跳线问题或驱动不正确

网友:
楼主不会是声卡插孔接错了吧。。。

网友:
1声卡驱动不对(有时可以出声,但音不对)
2声卡跳线没插
3设置对否(小喇叭里)
4换个音箱(是否音箱坏)

网友(2008-01-03):
ALC655很容易被感应电弄坏,我的就是被感应电弄坏一个声道.

网友:
接口本身怎么样?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一般最常见的是主板跳线问题,,,还有是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2008-04-25):
我的也是~应该是输出部分有问题!

网友:
差不多就是驱动错认 或音频跳线没插 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前置的跳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后面的跳线没有接。或是声卡没有驱动

网友:
不知道LZ的音箱有没有问题那,没有的话还是从软件查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