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图的输出波形该如何画?

楼主(2007-10-31):
我是一名学习维修不久的菜菜鸟,下面是该电路图及说明,希望各路高手能帮我解开这个谜,谢谢大家的时间,也希望所有的新手能在这里不断地成长!请写出每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具体解法步骤,谢谢!!

题目:   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入电压uI1和uI2的波形如图(b)所示,二极管导通电压UD=0.7V。试画出输出电压uO的波形,并标出幅值。

网友:
第一个贴不能贴图片上去,再重新发一次

我是一名学习维修不久的菜菜鸟,下面是该电路图及说明,希望各路高手能帮我解开这个谜,谢谢大家的时间,也希望所有的新手能在这里不断地成长!请写出每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具体解法步骤,谢谢!!(第一个贴不能贴图片上去,再重新发一次)

题目:   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入电压uI1和uI2的波形如图(b)所示,二极管导通电压UD=0.7V。试画出输出电压uO的波形,并标出幅值。

网友:
不是很复杂的
但是手头没有绘图的软件

网友:
就是个与门电路!很简单的。好象是B图的U11波形不全。看似不规则的频率变化应该把不规则的部分表达完整。(除非电路就是这几个波形以后就没有了)
根据楼下的提示自己去画图吧!我也没画图工具,刚才捣鼓了半天也没画出好看的,画的难看死 了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是个与门电路。1.1=1
        0.1=0
        1.0=0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