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板跑FF重启跑CO

楼主(2007-10-31):
技嘉845的板刚开机跑FF重启跑CO中间没什么变码,测的CPU供电1。80,时钟 0。42    0。40  负位1。80
PG1。81,数据线和地址线都1。80,内存1脚1。26,7脚2。52   91  92脚都3。38,这些都正常吧,就是内存所有的时钟脚老是1。19到1。31跳,一直稳定不下来,我感觉好象不怎么正常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应该是CPU什么代码都没有,应查查VTT供电(1。2V左右),再有就是CPU的CLK电压好像不对。CPU核心电压1。8V也有点高。

网友:
FF=C0
工作条件都正常了还FF,坛子里有很多文章,就按照不跑CPU来修

网友:
不会的,CPU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有些板子上假负载是1.8V
这张板子的故障就是一个不跑码
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吧

网友:
现在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考虑南北桥的供电 和CPU座的AD线

网友:
好的,回去再试试,我本来想修时钟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