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频繁掉电问题

楼主(2007-10-31):
有一台联想电脑,主板为ms-6555,鼠标一直插在主板USB口上,但最近频繁掉电,后来换在扩展USB口上,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板载的USB接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板载另一个USB插着打印机,一直没事,但互换后,鼠标依然掉电,连续换了四个鼠标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