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E 7600gs显卡,运行游戏时闪屏、卡死,症状内详~

楼主(2007-10-31):
显卡是影驰7600GE极品玩家版,128M,三星的1.4nsDDR3显存,拜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1、运行魔兽世界时会出现闪屏现象,即打开程序后一闪一闪的,然后鼠标不动了,电脑死机。要按RESET重启,不会自动重启。
2、没有装驱动的时候,在BIOS自检画面和一些单色画面会很容易看到彩色的杂点,一般5个~10个左右。安装显卡驱动之后消失。显卡驱动为93.71。
3、普通的功能,开机一直到进入WINDOWS,2D的操作一切正常。只要不开魔兽世界可以24小时不花屏。起初以为是魔兽世界的问题,后来折腾了2天,把系统重做了,再把游戏重装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只要进入魔兽世界就卡死……
4、用3DMARK05可以跑完全程,1280X1024分辩率下是4403分,中间游戏测试时,有部份贴图不完全。
5、GPU温度在42~48度之间,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6、运行其他的3D游戏不会卡死。而且,魔兽世界在前天之前也不会卡死,用了一年多,中间有出现过卡住10秒,再变回正常的,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整个画面卡死的……
7、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用D3D模式进去游戏画面,调节1X采样和2X采样都没问题,但是调到4X就直接跳出游戏。
8、用OPENGL模式启动魔兽世界可以运行,也不卡死,只是贴图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9、主机电源是350W,只连了一个硬盘,CDROM都没有连,基本上供电是够的……
10、我现在也在用这块显卡上论坛,反正2D模式是一点奇怪的问题都没有,除了装驱动之前出现的杂点……

对了,显卡工作频率是500MHZ/1400MHZ,都是影驰原来的频率,没有超频过~网上看到有好多难民都有同样的情况啊。。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
影驰显卡总犯这毛病。。。。我也很郁闷

网友:
按平时修的卡就是某个显存颗粒有问题,但这个就不敢肯定.

网友(2007-12-08):
不好搞的 这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版主的方法。看看2d、3d是否会自动变频,可以降低看看。现在一些显卡显存颗粒都用的不太好,频率太高用久了容易花,小降频率就稳了。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
我也同意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