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IDE1号口坏

楼主(2007-10-31):
我的主板式磐英EP- 8KRAI,其中IDE1号口不好用插上硬盘后能检测到,但型号不对(好似乱码)不进系统,死机.IDE2号口正常,现在我把光驱和硬盘都连在2号口上了,但不能换系统,换完系统后死机

网友:
乱码不一定是口的事呀,你换换线试试呀,

网友:
那你可以先测一测,IDE1口的16根数据和3根地址线都正常了那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认得到硬盘就不该是主板问题啊
IDE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A:
可是我换线了,硬盘也正常还是不行,但是我接在2号口上一切正常,我现在把光驱和硬盘都接在2号口上但是这样光驱读盘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换完系统后经常死机,没办法我只好在别人机器上装好后拿回来,谁能告诉我是哪里坏了,真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换线了,硬盘也正常还是不行,但是我接在2号口上一切正常,我现在把光驱和硬盘都接在2号口上但是这样光驱读盘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换完系统后经常死机,没办法我只好在别人机器上装好后拿回来,谁能告诉我是哪 ...

    什么是“换完系统后经常死机“?是不是不能装系统?还是。。。。。???你跳了线没有??

网友:
查IDE到NB之间的排阻,正常的话就换桥了

网友:
数据线、IDE到SB排阻、SB虚焊或者坏

网友:
基本上是SB坏的可能较大,以前碰到过就是SB坏!

网友:
那一般坏的少,但有可能哦

网友:
加焊一下IDE口附近的排阻可能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