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来分板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31):
我的电脑硬盘已被重新分驱,但重启后仍然显示WINDOWS启动的选择菜单(到此而已按任意键就会再次重启),主板和硬盘都有拿到去做过检测,他们说都是没问题的。
BOIS设置下面看到的硬盘和内存等情况正常。主板也有做过放电。

在没重新分区前,BOIS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启动顺序。关闭电源后(只是关闭电源不用拔插头)再开机会自动从光盘启动;启动以后从菜单下选择从硬盘启动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显示会变为灰色,移动光标菜单还会显示的)。如果选择DOS命令行下,是可以看到硬盘资料的。
硬盘被重新分区后就无法再从光盘启动了。也就是无法启动了。

硬盘挂在别的主板上是可以正常用光盘启动的。但挂在这块主板上就不行。而且一块已经被做过重新分区的硬盘怎么会显示WINDOWS的启动菜单呢;
内存和CPU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去宏图三胞做检测的时候只带了主板和硬盘,他们用这个板子配这个硬盘就会显示WINDOWS,而在此之前我已经重新分区过这个硬盘了!

那位能说的详细点会是主板的哪个方面出的问题,有什么;
跪谢!

网友:
新板只有一个IDE的最好光驱设主盘,硬盘设从盘

网友:
1.板卡级故障不在本论坛讨论之内。
2.你可以拔下光驱试下。
3.不用你的跪谢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