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有块主板!!鼠标键盘不能用!!查接口供电只有1。1V!因为我对主板线路不熟(搞显示器多)就直接在5V那里飞线过去直接供电!!鼠键正常可用!!但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短路会烧别的东西。

网友:
能用就没什么问题的,5V供电短路了(变1。1V)的话,不可能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有元件短路造成5V降为1.1V,就应该要排除故障。如果是有元件开路造成5V降为1.1V,飞线应该可以,但失去了保护。

网友:
可以用, 小车不倒自管推,兄弟

网友:
最好是走出相关线路,找到故障所在,这才是正解啊!

网友:
USB的5V变1.1很有可能是5V所接的供电电感变成了电阻,才造成的

网友:
很赞同LZ的思想和做法
我平常也经常这么做好简单
你是不知道线路而这样做
我是一时懒或顾客没时间等才这么做
这么做虽然没了保护作用但是我倒觉得更稳定这么做返修率就减少了
下次烧了东西嘿嘿就不要怪我哈哈

  特别是线路要经过一些麻烦的元件时这样的做法我首选

网友:
应改没短路!!有的话飞线过去应该也会拖低电压!飞跟没飞5V供电没有任何跳变!

网友:
滤波电容你有拆掉吗,漏电是很有可能引起电压被拉底的

网友:
最好能找出原因。。因为电压被拉低。

网友:
我上面指的是以后使用中如果不小心短路会烧东西的,不是说现在有短路。

网友:
楼主太强 建议你飞线的时候给他加个保险这下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