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高压板怎么修呀

楼主(2007-10-31):
最近修了几台联想的液晶都是高压板坏了,这些板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用风枪加热后用1天不关机一切正常,只要一关机就不能开机了,又得加热才行.不知道能不能修,请高手赐教!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有像片吗?我修过15英寸的联想LXH-GJ15L的高压板,是TL1451A15脚上的一电容22uF/6.3V没有容量了,故障和你说的一样,你可以更换该电容试试.

网友:
和你给我的图片一样的,我换电容试试,谢谢

网友:
3楼正解,绝大一部份的机器都是这个电容坏,TL1451肯定有这个电容的,只是要注意有些是贴片的

网友:
我也换过这个电容的,用22UF50V的换的,就正常了15的联想

网友:
我修起来太麻烦了就直接换高压条就是了。

网友:
经验,收下先以后遇到就不能换高压板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换高压板修的

网友:
联想的高压板怎么修呀(已解决)

照3#的方法已修好了2根,试机数日,一切正常.

网友:
下次碰到其它的高压板类似问题也可以参考这个维修思路了!!

网友:
如果那位高手有空把TL1451的原理来说一说,那不是更好.

网友:
经验高于维修一切,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