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815E主板点不亮,请求帮助!!

楼主(2007-10-31):
我有一台钻石815E主板电脑,放了一年多时间没用,现在无法点亮。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复活吗?

  已经彻底除尘,未发现有电容等元件有什么损坏现象,CMOS电池是换的新电池。通电后主板上LED指示灯亮,按开机按扭后,能上电,电源风扇、CPU风扇转动正常,但电源指示灯不亮,硬盘指示灯不亮。插上诊断卡测试,诊断卡上各电压指示灯亮,BIOS灯不闪也不亮。按开机按扭可以关机。每次重新开机时,诊断卡是显示的数字不一样,有时显示FF,有时显示00,有时显示C0,有时显示E0。取下所有插卡,连CPU也不上,完全空板开机,故障依旧。
  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此主板复活吗?敬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板卡和CPU多插拔几次就可以用了,还不行的话,洗洗(放大点自来水洗也是可行的),彻底干后就能用了。

网友:
显卡,内存条,CPU都反复插N次了,只是没用自来水冲洗过。果真可以用自来水冲洗的话,我试试,反正是块老板子。哈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应该是接触性的问题

网友:
我已经用自来水彻底冲洗过,故障依旧呀。冲洗后的主板简直象是块新的。就是点不亮。CPU一直是冷的。诊断卡不跳码。每次试开机,诊断卡错误码一直显示FF 或者E0 或者C0 。。。。。。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是呀,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呀。可是要如何处理呢?有什么好办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
先检查下跳线跳错没.如果正常的话,按CPU不工作来修.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时钟,复位,供电

网友:
要是三大条件都不行会不会是桥内因空放时间长了,发生内部氧化了接触不好呢

网友:
多插几回cpu ,可能cpu针脚氧化了

网友:
我有一方法,可以试一下,就是在CPU上面上些导热硅胶。使之与散热片严密接触,应该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查CPU的三大条件呀?

网友:
请买本站的假负载 上面标着

网友:
清天那水冲洗南桥芯片吧,时间长了,南桥内部氧化了,估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