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137通病

楼主(2007-10-31):
联想 同禧 308 品牌机里所用的V星MS-6137 VER 2.1 Intel810主板,目前碰到两块坏的,都是32.768小晶振老化损坏。表现为不能加电,可以用手摸的方法加上电。
另外板上7个10V 1500UF和5个6.3V 1000UF电容爆掉。
以上元件换掉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
LZ应该是6.3 1000的吧!呵呵!

网友:
谢谢二楼的仁兄指正,现已改正。

网友:
好象810的主板出现晶振坏的不是好多啊
一般不开机我都会首先用手触摸晶振的
一般晶振坏都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