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521F工作一会就白屏是驱动板坏了吗?

楼主(2007-10-31):
我有个长城NV521F工作20多分钟就白屏是驱动板坏了吗?送修说是屏坏了说软电路板有地方断线了,我感觉不象。
请问是哪地方问题,是不是驱动板有的元件热稳定性不好,还是高压的问题?
屏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保护了或电压偏高或偏低,屏应没事的

网友:
谢谢我回去查下

网友:
先焊一下。屏接口。在查主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