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DDR好的一条带坏的,卡C1是不是说明这内存地址或信号线有短接的地方?

楼主(2007-10-31):
请教,DDR好的一条带坏的,卡C1是不是说明这内存地址或信号线有短接的地方?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种卡测试维修内存,但知道这样是修不好内存的,内存坏了一般是脏、空、虚焊、颗粒坏导致的,你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