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ue gd-700s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7-10-31):
beyue gd-700s显示器黑屏,测得G2电压180V用电阻降压能显示图像,可能是亮度控制故障。
CPU型号给抹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能给个简图是哪几个电路引起的,或给个典型
电路图
。
cpu
芯片
黑屏

网友:
查下视放IC电路方面,亮度也和他们有关系

网友:
G2电压人为降到正常值工作完全正常就是不能消亮点了,现在主要是G2电压相关电路出问题了,G2处三极管好象没工作,没起到控制作用,或是有地方保护了,能是二次电源电压高吗?
要是二次电源电压高是不是应该保护,行停止工作呀?

网友:
你的描述稀里糊涂的,是G2还是G1,IC的型号都没有别人怎么会提供电路图呢

网友:
G2能接电阻吗,我想你是说的G1对地接电阻吧.查一下负压二集管,还有电容

网友:
?G2-180V可以对地接电阻的。正常应在-50— -70V

网友:
它-180V是用来关闭截止电压用来消亮点的

网友:
显示器黑屏有几种现象哦 视放电路 CPU 亮度控制电路都要一一检查一下

网友:
前几天遇到CRT现代17" 显示器黑屏就是视放电路的问题,把视放块LM2469TA换了就OK 了

网友:
还没见过G2电压正常在-50到-70的,那时G1,查一下控制G1三极管,G2电压,正常在200v左右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