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主板

楼主(2007-10-31):
硕泰克845主板南桥发烫,该从哪里查?南桥发烫是不是一定是南桥坏呢?

网友:
不上电前就烫的:  集成网卡下掉,再打PCIA14脚值,如果为零,南桥挂.

上电后才烫的,量一下AGP的供电1.5V是否正常,不正常的换掉3055之类的管子.

网友:
斑竹正解~~~~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明天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