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AGP点不亮PCI能点亮

楼主(2007-10-31):
一块815ET主板,用AGP点不亮,但上PCI显卡能点亮,而且点亮后能进系统且一切正常,AGP槽己清理过,不知是何原因,请达人给予指导

网友:
AGP的时钟和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是个新手,以前搞家电的,你不要见笑,请问AGP的时钟如何查,供电又如何查?

网友:
先查AGP的时钟.不过像你这样能用PCI 了.应该时钟是有了,然后再查电压.不知道是那个脚,无可奉告!!自己买点书看吧,
第二步:先在开机的时候用力压北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换北桥!!!OK!

网友:
用点眼力找那个管,就是在AGP槽的下面K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