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不兼容问题

楼主(2007-10-31):
今天碰到一台P3的主机,出现了少见的不兼容问题。

主板是冠铭的815EP主板,支持图拉丁CPU,现上C3 800 CPU;显卡是铭瑄 GF4 MX440 8X 64M 128位,4颗三星的显存,IO类型的封装。机主拿来反应是最近此主机时不时的出现不能点亮的问题。
此机去年曾拿来做小小的升级,原因是原先的主板和显卡坏掉了。换上的是冠铭主板(二手)和全新的铭瑄显卡,当时工作都很正常。
机主又反应最近有段时间这台主机没有开机使用,这两天想使用了却发现主机工作不正常。

把主机放倒在桌面上测试,发现有时能开机点亮,也能进入系统,但好象不大稳定。
最化小系统测试。发现正常启动有显示的情况下,多次按复位钮可会无显示,但诊断卡能跑完全部代码,并且小喇叭有正常的提示音,显示器指示灯绿色长亮。
若开机无显示,多次按复位钮是无任何改善的情况。即开机无显示后多次按复位也是无显示。

将铭瑄显卡换到另一块845小板上做如上同样的测试完全正常。
郁闷中将旁边一张TNT2正常的显卡插上测试,多次测试下来发现冠铭主板与这块破TNT2能兼容工作。〕
随即判定应是冠铭主板与铭瑄显卡出现不兼容的状况,但不兼容的还比较特殊。

晚上将显卡上块头稍大点的元件全部进行加焊,多次测试下来,还是不能与冠铭主板兼容工作(老样子)。
而冠铭主板与一些花屏的显卡(主要是出现竖线或是马赛克)也能兼容(主要是开机有无显示测试)工作。

回想起半年前碰到的一起主板与显卡不兼容事件。那台机器使用快一年了,主板是华硕的,VIA芯片组,PCI-E的显卡(具体GPU类型忘记了)。当天机主说起这两天机子速度慢,偶尔会自动重启。将主机取来,发现机箱内很脏都是灰尘。将各板卡拆下做清洁工作,完毕后再组装回去就出现了不兼容情况,主机再也点不亮了。若换上别的显卡就能正常工作。出问题的显卡换到别的主机上也能正常工作。
事后致电华硕技术部得知,极少数不兼容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