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1-01):
什么时候应该用单手握表笔,还是在测量线路点都应该保险点,毕竟主办坏的可能~,还是没必要担心,用单手握2只表笔不好拿。
安全

网友:
张先生~出来下帮忙下吧

网友:
市电以下不考虑单手操作的问题,上千伏的电压一定要考虑。修主板没有高电压!
这种问题网上查一下,估计有成千上万条可以找到。
[
]

网友:
主板最高也就20V
完全没必要的~

网友:
电脑的电源使用的是开关电源,是有开关变压器与220V市电隔离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冷地.且电压最高不超过15V(最高标准电压12V),没必要担心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