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1):
有的朋友放出来,瞧瞧
电路图

网友:
找电路图的原因估计是出了故障,也许你同时把故障说出来会更好点

网友:
行电路中烧了几个电阻,已经全黑了,没有电路图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你这型号的电路图不好找,我看你可以把芯片和CPU型号一起发上来,我这里只有一个三星788DF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