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LCD(不亮)

楼主(2007-11-01):
这个显示器不能开机。信号灯就不亮。拆机后发现12V只有7V,而且还不停的跳动、5V也是这样。
电源部分,在变压器前的300V,完全正常,12V部分的稳压
二极管
拆下量也正常。拆开时12V部分的电容
有明显的爆裂,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的。
各位有没什么,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多谢分享!!!
维修经验

网友:
查稳压电路。是不是光耦的。要是的话换光耦和431。

网友:
查电源IC及431块。

网友:
我想也差不多只有这样了吧,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