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11-01):
这块主板诊断卡的跑的代码是FF-c0已经可以排除其他的如内存CPU等问题但是把主板放到外面可以点亮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装到机箱里放到一天就会出现不能开机的的情况,希望各位高手解答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查下元件引脚和机箱是否有触碰,那样会造成短路。
另外,可能主板上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估计座子下面的板子有变形,办法有三:
1。在座子下面顶个东西,绝缘的东西
2。装个加强板
3。烤座子(新手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