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系统正常重启不亮

楼主(2007-11-01):
一块七彩虹7300LE显卡,第一次进系统正常,但是一重启或者关机再次开机的时候黑屏不亮,把显卡拔下来再插正常能亮,请问一下是哪儿的事,要是其它不正常,第一次也会不亮的,会不会是BGA坏了呢,

网友:
应该不是BGA坏.怕是金手指脏引起的,你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吧

网友:
2楼说的也有道理,不过驱动问题也是有的...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