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不能用问题

楼主(2007-11-01):
我有一个老主板,梅捷的6vba ,插USB设备无反应,5V主供电有,但数据脚无电压,U口各脚对地阻值正常,不知从何下手,望指点

网友:
1.卸排容, 在换排容。

网友:
与数据脚步相连的电阻电容是否完好

网友:
才碰到一起这样的,U口附近的一个电感和一474的电阻给烧掉了,换上就好咯...

网友:
有谁知道正常数据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吧,我遇到过一次,是一个网吧老板拿来的,他说别人插了手机后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