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过

楼主(2007-11-01):
845GV 不触发,强行触发,也没反应,诊断卡灯,风扇都没反应,上过CPU过,还是这样,经查:绿线电压为4.8V,旁边黑线也接地,来时客户只说过这块板被雷击过,看不到主板上哪里被击穿过,待机时南桥也不烫,从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ATX严重保护!

网友:
ATX各供电脚打阻值没有对地短路呀

网友:
一般雷击最容易坏的就是网卡,其次是南桥,你的板子很有可能是南桥被劈坏了

网友:
查一下SB的3.3V电压情况,

网友:
不知道是用你的电源还是客户的电源?

网友:
网卡没拆,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
1117中间短路?
如果拆了网卡,还短路
那南桥多半挂了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后,1117两个脚都对地短路,还有一个脚对地阻值只有10欧。

网友:
那南桥多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