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7VT880-RZ电路图

楼主(2007-11-01):
我有一块技嘉7VT880-RZ(GIGABYTE 7VT880-RZ)主板在内存插槽附近一个标号为Q2321l 的管子烧了。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请告知一声,万分感谢!有相关的技术资料也行啊。

网友:
3055就可以!

网友:
是Q232吧,

20N03.

网友:
Q232:IPD20N3L/AOD408/2SK3641/AP40TO3H
Q231,Q230,Q233,Q234:STD1703LT4/P3055LD/HUF76107D3S
看你板子把W83301GR换掉,不然会接着烧.
俺的标准答案,以上最佳效果就是用同一厂牌

网友:
Q232:IPD20N3L/AOD408/2SK3641/AP40TO3H
Q231,Q230,Q233,Q234:STD1703LT4/P3055LD/HUF76107D3S
看你板子把W83301GR换掉,不然会接着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是的就是Q232我当时发的时候误输了一个1!真的要把W83301GR换掉?好像有点难找到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激万分!是Q232我当时发的时候误输了一个1。真的要把W83301GR换掉?好像有点难找到阿,操作也有难度啊。

网友:
找块一样的废板,差一个就可以。